mr-1800 理光机,第一张有底灰。复印几张后没有

楼主(2011-02-26):
mr-1800 理光机,第一张有底灰。复印几张后没有,,就 第一张或第二三四张有,(有时复印时除了底灰还有黑色条纹,但不是每次都有,间中有张有,就出现在前几张里,行了后就不会有问题的),复印几张后就没有了,整天都不会出现,,但是第二天回来。。复印第一张又有了,过几张后就没有的,是什么问题呢,,

不会是要换载体吗?铁粉会导致这个问题吗?我已换原装充电辊,原装鼓心, 和原装粉,就是刮板不是原装的。其它都原装的。换鼓心是两个月前的事了,一直好好的。这几天有问题。有高手解答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确定碳粉为原装碳粉,鼓芯也是,全机清净也做了,哪就有可能是载体老化失效,复印机底灰重一般都是显影仓里碳粉加粉过多造成的,复印机显影仓里碳粉是由碳粉浓度传感器控制的,可以先调试下。方法:先曝光几张黑板,再进入维修模式2921值改为2,2925值改为2或3退出,在次复印几张检查效果

网友:
谢谢,昨天实在没有办法,拿去了专业维修的地方搞了下。我告诉他大致问题。还说可能是激光器问题可能脏了。还有铁粉要更换了。。他同意了看法,,擦干净了激光器。还对全机清洁了。换了原装的铁粉。今天他开机试了一下,说可以了。。我拿回来给客人了,行不行要过几天才知道。
总结:这问题师傅说激光器问题的问题大些。导致这个问题还有上辊。师傅检查过上辊没有问题。还有铁粉都有可能,如果铁粉不够会出现严重漏粉,因为铁粉不够用碳粉代替,碳粉不吸住就掉下来导致漏粉。
现在清洁好激光器,换了铁粉。希望这问题得以彻底的解决。

网友:
楼主没试机好不好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