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C461M无CPU电压维修

楼主(2011-02-26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旭日C461M笔记本,待机0.01A,按开关电流到0.38A,心想肯定是有电压出不来所到,报价300,客户同意,拆机测量各电感阻值,没有短路的,插电按开关测电压,除了CPU电感上没有电压外别的都正常,问题就出在CPU上,查CPU供电芯片,19PIN 25PIN电压为3.23V,正常应该是+5V,查PR156端输入电源为3.23V,问题出在+5VS上

查+5VS产生电路,查到U28,直接将+5VALW变成+5VS,测量U28的D极为5V,U28的S极输入为3V,明显不正确,查U28的控制极5VS_GATE,电压为2.5V,正常值为5V

先查下SUSP电压,按开关有3.3V--0V的跳变,SUSP同时也是U10控制极Q18的控制,+3VALW TO +3VS电路正常

判定SUSP正常,问题出在Q37上,把Q37的D极试着翘起,接电开机正常,可以亮机了,但是就是插电源硬盘灯就亮,从料板上找个相同的管换上,插电开机,电流慢慢的上去了,接屏正常了,到此维修结束

凤舞九天。 + 5

网友(点评):
能否把图纸上传,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很是用心,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U10和U28的G极相连,也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28控制极是5V,U10的控制极是+VSB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Q37的DS穿了,        两个G极相连的话,+3VS也不出了

网友:
看的和你有收获啊

网友:
还是CPU 供电问题啊`

网友:
谢谢分郭!不过还是有点看不懂,

网友:
分析的很详细,写的很好

网友:
cpu的bst电压很多都是vs电压,lz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还可以,分析的不错吗。一点没有走弯路

网友:
幫助很大,謝謝分享。

网友:
還有,我下載你的圖紙爲什麽打不開?

网友:
楼主 不错,思路很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