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灯管怪病

楼主(2011-02-26):
一台联想19的液晶显示器,换过灯管后,两边很亮中间很暗,刚开始以为是背光没放好,后来又重新弄了一次,还是那样.不过用的时间长了就好一点了,还是感觉中间有点暗.请各位分晰一下是哪的问题呢.

网友:
启动时电压不够

网友:
灯管质量问题吧

网友:
灯管问题,我遇到的多了。

网友:
换个高压板试一下!!有可能

网友:
灯管、高压板都有可能不良,高压板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你把灯管的绝缘部分做好了吧     或者重新加焊下   在包好   多数是灯管漏电造成的
你可以用手摸摸两个角是否过热

网友:
灯管,电源或者你的高压条都有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是所有灯管都 这样吗?还是个别1个?

网友:
多数是灯管漏电

网友:
但用着用着好像就好点了

网友:
你没换的那两根会不会这样,要是不会的话就是灯管的问题。

网友:
正常 我换过了好多 都是这个样子的  没问题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漏光!!新手常犯的毛病,不要说正常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卖灯管的说是灯管需要老化。多点点亮度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联想的这款显示器属于正常现象  绝对不是漏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好意思看错了

网友:
还是灯管漏电吧,看看两头的焊接绝缘处理好了吗?这个感觉就是高压不够。你取出灯管点点看,如果正常就可以确定是你没有处理好。

网友:
我昨天也遇到一个相同现象的LENOVO,中间偏暗,后来让客户拿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灯管启辉性能不好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不够?

网友:
换了灯管不合缝吧。。漏光有关系

网友:
1元钱一只的灯管。

网友:
有的灯管需要激活的、你通电一会就会正常了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质量问题。换之前。先测试号灯管再装上去比较稳妥

网友:
我也很纳闷,取出来一看都正常啊.我又重新焊了一下,而且背光什么的也都弄好了啊.重新装上后,刚开机还是那样,不过用一会儿就好多了.如果是漏光什么的,应该不会点热之后就正常吧.

网友:
灯管 高压板一起换掉 看他还暗不暗

网友:
不是漏光那就还是背光材料没安装好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没放置好。

网友:
在安装灯管正确无误的情况下,一是灯管质量有问题,二就是高压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