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025l 供电管用那种可以带用

楼主(2011-02-26):
9025L  华硕M3A78 接12V的供电管,现在手头没这种管不知用什么可以带用。急!!在线等。

网友:
CPU供电管,应该是对管出现的,上下各一对,功能跟普通主板上见到的MOS管一样,只不过这种管子导通电流比较大,参数不是普通三脚的MOS管能及的,建议买新的换上,现在新出的主板都是这种管子的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们这买不到这种管呀,在那有卖的!!

网友:
少这一组供电可以用吗

网友:
没有可以代用的吗?怎么没人回得复呢

网友:
有些显卡和笔记本里也有   做工好的话 少一项供电也没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