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a78gm-s2h 不亮

楼主(2011-02-26):
    ga-ma78gm-s2h主板CPU 内存供电都正常 以为是桥 的事 加旱了南北桥都不行 上CPU没反映 没有复位 请问大家这块板有什么通病吗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 我查了一天也没能弄明白

网友:
时钟,复位查了没有,有供电不一定正常

网友:
不亮机应该首先检查开关机电路,检查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RTC电路是否起振(32.768晶振),你什么都没有检查就去动南北桥,有什么用,连故障在哪里都没有找清楚就盲目加焊,只会加大故障部位,事倍功半!!!

网友:
能开机 就是没有复位 不知道怎么查 没有思路

网友:
如果是全板无复位的话,查SB发出复位的条件,如供电 时钟 PWOK信号 VRMPWOK信号等
PWOK信号在IO上找 VRMPWOK信号在电源IC 上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