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H8S/2111BV-B

楼主(2011-02-26):
請教H8S/2111BV-B (EC),CLEVO主板上EC(H8S/2111BV-B)IC上面無任何貼紙,請教有程序嗎?

网友:
是一修的话无标记应该不带程序的

网友:
OK謝謝樓上大哥,另外請教如果帶程序,是否任何機種都能用

网友:
有色点也是有程序,H8大多有程序,程序要相同的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