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开机蓝屏

楼主(2011-02-26):
请教基地的各位高手,我在给客户装系统的时候,装完之后每次开始都显示 checking file system on d  之后一大串英文,每次开机都有,这种问题是存在坏道吗?该怎么修复呢?

网友:
盘多多少少有点问题,清零一次硬盘再MHDD扫描哈,看有好大的问题!

网友:
有 红绿块了,或者XXX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