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S5N上网本,跑D4

楼主(2011-02-26):
一台华硕S5N本本,上电跑D4.最初时接修为电池不充电,拆机维修,但充电故障未解决却引起上电不正常,通过网络查讯D4为内存问题。但此机为板载内存。因此不知如何下手,特请高手指点。
华硕

网友:
按通常不过内存之法修,同样查内存的工作条件,

网友:
放一下电试试

网友:
加悍一下板载内存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8颗内存颗粒都加焊了,还是不行,。也拆出了内存还是跑D4.不知为何。难啊

网友:
你有没有刷个BIOS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