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星显示器指示灯闪烁黑屏

楼主(2011-02-26):
今天修一台三星显示器,指示灯闪烁黑屏,拆机测电压,12伏变成了7伏.80伏变成了50伏.当断开+B电压时,各路输出都正常了,请问这是不是高压包挂了.

网友(点评):
这种问题还问,逗大家玩吧你?

网友:
估计是高压包坏了。

网友:
如果行电路中没有发现元件问题,那就有可能是包挂了。

网友:
测一下是不是行管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