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清华紫光显示器指示灯闪烁黑屏.

楼主(2011-02-26):
今天接收了一台清华紫光显示器.指示灯闪烁黑屏.折机测电压发现别的电压都正常,+B电压达到200多伏.不知是什么原因.请各位同仁指教一二.

网友:
显示器具体型号是什么?电路结构是怎样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路结构是这个200多伏的电压经过二次电源降压后给高压包和行管C极供电.但是经二次电压降压后电压还是180多伏.导致行不工作,指示灯一闪闪的.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64255-1-1.html

网友:
显示器是什么型号?或者把行管大散热片上的编号发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