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20

楼主(2011-02-26):
拿来的时候掉电,加热显卡故障依旧,估计就是其它问题了拆机换了CPU还一样,就加热北桥还是不行,于是就换了个mcp67开机看电流好了,接上屏幕不亮外接也不亮,是不是加热的时候显卡加坏了就换了个显卡不幸是问题还是一样,没办法了在论坛里溜达了一圈有兄弟说这个桥认年份的,本身是07的换的是08的,问一下和这有关系吗,现在这机器修得我心都凉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就是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只能在把北桥加热一下看看

网友:
就是那个MCP67的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是呀 北桥问题

网友:
你的是独立显卡的话北桥就可以随便用的新的北桥换上去,如果是集成显卡那就有讲究了
要用旧的北桥做上去~做好了,还要进系统看看显卡是不是7000M的哦有一些是7150M和7190M后面两个集成显卡装驱动后会白屏!呵呵!!!!

网友:
我也在修4520   也是掉电  我加焊了一下MCP67   就不掉电了   但是电流到了0.81就没反应了  换了好的显卡板还是那样  只能换桥了

网友:
4520就是一定要用07年版的mcp67mv-a2
用08年09年的都會不顯
最近剛出來10年的改良版倒是還沒試過

网友:
现在机器还没好,我现在在找显卡板看是不是显卡有问题,如果在不行就找一个08版的北桥

网友:
天啊,ACER的机器,会掉电不是显卡,是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MPC67 是什么?

网友:
这个得找同样型号的显卡,或者拿下来重新植球应该也可以,但是用不住,直接换还行

网友:
这个机器通病掉电要么是北桥要么是脚坐。

网友:
mcp67mv-a2 这款桥真是很闹听

网友:
长见识啦,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

网友:
期待楼主维修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