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CPU供电,U也发热?

楼主(2011-02-26):
一块MS-1433板,CPU供电IC是ISL6262ACRZ不放U电感有0。59放CPU后只有0。03CPU瞬间发烫,难道说CPU短路坏了?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CPU坏了

网友:
手上就是没有U试T4200的U

网友:
最好把u拿到好的主板试一下,不要随便拿好的u去试主板。主板很有可能烧坏u。

网友:
量一下是不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啊

网友:
原来是CPU供电上管击穿修好了现在怀疑可能把U也给烧糊了。CPU里面的小贴片电容有好多阻值都是0欧。U挂了

网友:
就算CPU供电上管 坏了。 会有0.5V多的电压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