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显示器开关关掉再开,显示器无反应了,必须把220断掉再插上屏幕才显示,

楼主(2011-02-26):
你看下那个
长形状CPU不是有个晶振打它换了

网友:
你都没有一点测量的数据,人家怎么分析?

网友:
经验,我是新手。莫怪,我有一台同样的故障,后来没地方下手了,拆了它就行了,那时我也没想到会行,根本就不可能怀疑它。你拆下来看看?是真的?

网友(点评):
不明白你在说什么? 是求助,还是介绍经验?

网友(2011-04-04):
查电源部分的启动电阻,滤波电容是否变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