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提示“请插入磁盘

楼主(2011-02-26):
金士顿8G优盘。主控芯片是:AU8989。两块FLASH芯片,型号是:三星K9GAG08U0M。可以找到盘符,但是提示“请插入磁盘”,补过焊。要数据该怎么办?找到相同的主控芯片可以吗?万一找不到怎么才能读出数据?

网友(点评):
必须找同样的板子换上FLASH、 卟然数据出不来 如果想修好。卟要数据 量产下即可

网友:
路过 学习  来个师傅 帮忙解决问题!

网友:
内部芯片挂了  一般不修

网友:
内部芯片挂了

网友:
把FLESH加焊下

网友:
不一定  先用量产工具做一下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,就是没搞好过

网友:
FLASH是正反两颗。据说用专用的读FLASH芯片的工具效果也不好。

网友:
千万别量产,呵呵.量产数据就88了...
需要数据的话,可以换个好的主控试下.数据肯定在的.

网友:
从电压和接地着手

网友:
只有换个主控,今天我一个就是这样,插上了,他还要提示请插入磁盘驱动器,我没重要东西,直接量产了,你要东西的话,要找个一样的U盘板,把那两颗FLASH换上,应该能读的出来。

网友:
小儿科,重新写主控程序保证你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千万别量产,不然你那数据就没有了

网友(2011-04-03):
要找个一样的U盘板,把那两颗FLASH换上,应该能读的出来

网友:
从客观的角度出发。数据估计是费了。因为得重新量产了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量产相当于低格,数据时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怎么写呢,望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