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IBM T61 BIOS密码解除方法

楼主(2011-02-26):
此机器开机时就会出现一把锁,顾客把密码把忘了,CMOS电池放电、刷BIOS程序、换BIOS及超级IO都没有把密码解除,请问大家有没有解除此密码的方法,请指导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刷密码芯片

网友:
密码芯片怎么刷啊?编程器?还是有别的方法?

网友(点评):
没别的方法

网友:
   我知道IBM 有个管理密码的芯片,就是不知道是哪个

网友:
密码芯片换了 机器的序列号也就会变

网友:
密码芯片 是安全芯片的意思吗

网友:
应该是安全芯片 BIOS一起换吧

网友:
hi guy watch this website  http://www.allservice.ro/forum/viewtopic.php?t=52 there r full detials  about that how to unlock password for Lenovo or ibm ,but you should get a programmer first. good lucy

网友:
最好是找个同型号主板的码片换上去就行了

网友:
请问这个密码芯片怎么找啊?

网友:
换这个芯片就没有了

网友:
一般不是8脚的吗?

网友:
这个收费最少也要400块大洋!!!!芯片不好找,要买料板!有料板就有福了!

网友(点评):
碰到料板有锁的哭死的心都有了吧

网友:
把安全芯片拆了刷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朋友这是个什么芯片?我手上暂时没有这个板子,无法对照啊。谢谢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R61I,被它搞晕了,这机子不好搞!重杀BIOS没用

网友:
找一样的机型的料板  把这个芯片换了就好

网友:
IBM的机子··有密码芯片的·

网友:
刷bios能够解决吗???

网友:
把 BIOS芯片取下来 刷一下   资料 论坛理由的

网友:
呵呵,T61是在密码芯片中的,可以刷,也可以单独购买密码芯片,我这有此密码芯片
R61的一般是存放在安全芯片中,得用专用编程器读取。

网友:
在板子的背面。有个形状类似于ADP3205的正方形芯片。就是用于储存密码的。。

网友:
用变声器刷密码芯片

网友:
直接换密码芯片

网友:
t60的密码芯片好像是AT8356908

网友:
直接淘宝买个没密码的芯片 最快 如果自己不能解的话

网友:
拆板,背面CPU位置南下方有个P24S08,用编程器把资料读出来。再用ibmpass2.1软件打开。
密码位置在0x330那里。

网友:
附件是免安全芯片的BIOS资料,

      试一下,是否对你有帮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Q:316013826

T61 免安全芯片.rar

网友:
换密码芯片吧?

网友:
IBM   有管理那个蕊片的

网友:
根据笔记上记的,IBM的密码芯片都是ATMEL的。24RF08/24RF08CN/24C01/24C02。
你看看你的那个上面有哪个。

网友:
换码片  要么把码片拆下来重刷一下

网友:
IBM全系列解密都可以了,需要解密的联系我吧.

网友(2011-04-03):
这个用什么编程器来刷啊,有图片吗?买密码芯片,不如买个编程器啊

网友:
IBM专用解码器可以读取这P24S08,普通编程器支持这飞利浦的芯片也可以自己读取之后破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位置U77 (24S08)    密码存在这里

   要资料找我
若资料不对,会没有MAC地址

网友(2011-05-11):
有码片的机子  就不能用软件破密码码

网友:
刷P24S08,

网友:
BIOS和密码芯片一起换,修过一台的,有料板最好,不然有点头痛。

网友:
这是个高级问题啊 学习

网友:
bios 安全芯片 应该换一个板子上的,要不然最后密码解掉了 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

网友:
原来如此,明白了!

网友:
然后忘记密码还要重新焊芯片啊,这也太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