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8712 IXS是否能用IT8712-GXS代换

楼主(2011-02-26):
技嘉主板,都是带GB的
IT8712 IXS是否能用IT8712-GXS代换

网友:
以前有代换过,可以的

网友:
好了吗?我有一块也想用GXS 的代IXS等你的好结果

网友:
555555555555,不行
跑FF

网友:
呵呵,技嘉就要一样才行的,呵呵,其它都不行

网友:
不可以代换的IT的IO几乎都没有代换的

网友:
技嘉的必须要同型号代换,不是技嘉的只要是第一行的相同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