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i显卡 绿屏,无字符

楼主(2011-02-26):
ati显卡 绿屏,无字符。加焊过GPU ,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。换过74HCT125.各电压也都正常。
A卡的软件部熟,不会盲测。高手给个建议
显卡

网友:
三基色的电容有可能坏了呀!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

网友:
这标准的GPU挂了

网友:
又是散热惹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