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每次要放电才能开机

楼主(2011-02-26):
一块磐正的主板,没开机都要放电才能开。问下这种情况有哪几个地方可能引起的

网友:
RT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?

网友:
以前也碰上过 无解等饼哥上来指点

网友:
你指的是CMOS放电还是把电源的插头拔掉?

网友:
你换下电池座试试吧  我记得这问题我都是换的电池座 解决了 告诉我啊

网友:
AMD平台见过 ,CPU、NV北桥

网友:
没有见过这种故障,主板电池没电保存不了设置就见过。

网友:
同意五楼的说法,虽然我遇到过的是电池有3V电,但BIOS保存不了,把电池底座换下后正常.你也可以先换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