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8711F-A用什么能代替

楼主(2011-02-26):
IT8711F-A用什么能代替呀,急

网友A:
补充说明确定已坏,已高度发热

网友:
应该可以用IT8712F代替

网友:
遇到过类似问题 没有一样的就到网上查下最好还是一样的比较好

网友(2011-11-05):
好像没有一样的

网友:
要找一样的,注意后面-S和-A的两种

网友:
IT8711F-A没有代用的

网友:
IT8711F-A不能用8712代用,两者的脚位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