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次碰到插适配器就短路的故障 LA-4107P

楼主(2011-02-26):
    上次一块华硕的主板,只要一插适配器待机电流到0.2多,拔掉适配器测5V待机电压阻值只有20多,可是再过个几十秒钟又恢复正常了,后来拿掉电感确定为后极短路,可问题是又没测到哪里短路,再后来没思绪客户急着要就返回去了。
   NND今天又来了一台hp cq41 板号是仁宝LA-4107P。也是问题很奇怪,刚开始一插适配器电流直线飙升,接着待机电流慢慢慢慢的降到0.02左右,可是待机3V 5V都没出来的,问题也是跟上次一样,一插适配器再拿掉测3VALW 5VALW就短路,再过个几十秒钟阻值就变正常了,真TM的很难搞啊,测了板上的场馆都没找个明显故障的。

   我想问下的就是这种一插适配器就断是什么意思啊,能给解释下不?

  图纸在下面啊

网友:
是仁宝代工吧,楼主怎么会说是广达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今天修了一天脑子胀了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某个小元件的问题

网友:
哪位 有类似情况的给讲讲啊

网友:
不要看电流上升,你应该看后面是什么情况,比如不开机,比如没待机电压,这样去修,脱开假负载去测,总能修好

网友:
饼哥说的:“只看信号,不看电流”,这种情况可以用这个思路修

网友:
问题是我插电源就不插电源测不出短路啊

网友:
插上电源,拿下马上量,3,5V短路,这是正常现象吧

网友:
的确是正常现象,我是仁宝修护的,上电后再测就是短路的。

网友:
有些机器有这种现象是正常的,楼主按每有待机去维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可是插适配器过流啊过流啊

网友:
肯定是高压上有短路那,好好查查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分段维修,先修待机,把后级断开,一部分一部分来。

网友:
以前修一个东芝的机子就是,遇到这样的问题,不过那是因为我把系统供电芯片没焊好,烧出来的故障,最后那块板子死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那就是待机电路有短路的咯,公共点电路,电池充放电电路 查下有没有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