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73FPB奇怪的问题 高人路过看看

楼主(2011-02-26):
dell E173FPB显示器 故障是这样的:
       接好VGA线和电源线,开主机,再开显示器,开不起来,指示灯不亮。
      无语,拔下电源,拔下VGA线,再停一会儿,只插上电源线,开显示器,显示器指示灯正常 ,屏幕上显示LOGO,这时插上VGA,显示器出图像, 这样用了5-6小时,黑屏。分析,是不是按键出问题了,照上面重来一遍,然后,把按键从驱动板上拔下来,能正常使用,没出现黑屏。
      这样 把按钮上直留下开关外 其它电路都切断,电源这个开关按了一个,再重新接上,故障和开始形容的一模一样。
      现在我怀疑1、开关按键板故障(概率40%)2、驱动板故障(60%)
    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。或教一下如何刷这个MCU。

网友:
不知您有用公板店點過嗎

网友:
没有啊 手边没公板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,换电容补焊高压板,BENQ代工的

网友:
DELL不少都是BENQ代工的,通病比较多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种问题还没见到过,麻烦楼主修复后公布下答案!谢谢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