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笔记本掉电的通病解析

楼主(2011-02-26):
IBM系列的笔记本有个通病,尤其是A系列 T系列的机型,经常无故掉电,即自动断电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CPU电压的驱动IC性能变坏所致。型号是ADP3421,特别要注意的是市场上卖的有些ADP3421是不法奸商用旧芯片重新打磨的,芯片本身就可能存在掉电问题,如果不巧被我们碰到,就会让维修走进死胡同。

IBM的一屏部分造成的通病

IBMT40,R40,R40E,R51都会因为在接屏线时,试机时的时候,易把给屏供电的六脚芯片前面的那个保险电阻给烧坏,造成开机保护,不开机啦.请大家以后在维修中注意.不要动其它的地方,把问题扩大.

IBM常见机型的通病

一、IBMT20屏暗多为,供电没有,屏线损坏导致的。

二、IBMR32不认光驱,多为南桥虚焊。

三、IBMT30网卡不好使多为网卡芯坏。

四、IBMA30/A31的本本花屏,多为显卡BGA空焊。

五、IBMT20,T21,T22运行一段时间掉电的话一般为CPU与风扇之间的一个垫片掉了。也许笔记本在别人维修过程中,安装时忽略了,或者在拆卸的过程中掉了。

六、IBMR32的通病判断,在开机不亮时,拨下内存,如果是报警的话为显卡坏,如果是取下内存不报警的话,应是南桥和显卡问题。

七、IBMR40的暗屏很容易出现在休眠键上。

唐古拉之鹰 -10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最好多发些自己遇到修好总结的,复制过来真的没意义

网友:
楼主是光修这些老机器还是从别处复制来的?

网友:
学习一下,用用试试

网友:
看看用得上不

网友:
偶尔还是用的上的,不用扣人家分

网友:
"IBMR32的通病判断,在开机不亮时,拨下内存,如果是报警的话为显卡坏,",一般来说内存拨下后报警是报内存呀,怎么是判断是显卡呢

网友:
这事情不能动不动就说成是通病吧

网友:
以后遇到这类老东东的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也是在哪里复制的吧

网友:
见过了!感谢分享

网友:
T40/41,开机不久屏蔽就黑了,合上盖子,再打开,好一会儿,又黑了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先收藏备用下

网友:
这个已前见过了,是复制的

网友:
是啊   偶尔 可可以用的上·~~~~

网友:
不管原始出处何在,如今看到,感谢楼主

网友:
都是些老的了,,,,估计也没有这本了

网友:
前几天我修的IBM的T20本本就是3421坏所致。但现在买回来的装上去用了两天又出现原来的问题了,是不是还要将那只边上的IC一起换上去才行?现在该怎么办?

网友:
这样证明了CPU,北桥都正常工作了。没拔内存前没响,证明内存也是好的啦。

网友:
不管是复制也好,黏贴也好。方便大家看到的经验贴就是好。谢谢楼主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