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7600GS显卡跑3DMK和进游戏要黑屏是怎么回事啊!!

楼主(2011-02-26):
翔升7600GS显卡跑3DMK和进游戏要黑屏。
但是进系统正常不花屏和黑屏这些情况,肯定不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我试了的。
这个显卡收的时候测试正常,换了风扇再测试就这样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GPU开焊的问题 你BGA下试试吧  我也修过这样的 修完之后就好了

网友:
对,加焊GPU 试试。实在不行,加焊一下显存

网友:
GPU控焊了加焊就ok了

网友:
肯定是空焊,不好你找我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最后用MATS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加焊了也不行。

网友:
换掉显存供电蕊片

网友:
可能是GPU供电不良  换一下GPU供电主要部件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