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板进系统掉电成功修复

楼主(2011-02-26):
华硕板M2N68,进PE掉电,一到桌面很短时间内就掉电,再开再掉,而且时间越来越短,有时一引导到装载PE就掉了.BIOS是已经刷过了。有时开机会提示CPU风扇报错,奇怪,明明风扇转得很正常啊,测风扇第三脚也有3V电压,会不会是IO有问题呢,换IO也没解决,没图纸,找了华硕ptgd2-la图纸参考,此板CPU风扇只有3个脚,参考图上有4个,没管它,找到那个对应的R987加焊一下,再测试通过,测试10分钟未掉电。希望朋友们有华硕M2N系列的图纸共享下,这系列的图纸太难找了,谢谢。

网友:
图纸上写明Open collector outpu stage for 4 pin FAN,这个3PIN的风扇口也有那个电阻,有点奇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