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系统 登录不了

楼主(2011-02-26):
      今天装了个XP系统,点击用户名ADMINISTRATOR登录的时候,不能登录,自动返回到登录界面

网友:
哪恳定是有密码的克隆版

网友:
换一个版本的xp重做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就是嘛,如楼上所说,换个系统不就行了

网友:
换一个版本的xp重做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系统问题,重装吧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用户的问题,看可以进来宾用户不,进去了改成直接进系统就可以了

网友:
只能一个一个试了你进安全模式看是不是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