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从显示的画面来判断是gpu

楼主(2011-02-26):
怎么从显示的画面来判断是gpu引起的花屏还是显存引起的花屏!   显卡能达到耍大游戏的要求  ,但卡机蓝屏还带一点花屏这是gpu虚咯?  给点很好的判断方法?

网友:
这个没有准确的方法,一般字显不全花的话多半是显存,为什么说不准确呢,是因为不管是哪 一个坏都可能出来一样的情况 ,比如显卡和显存空焊!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。
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tpost.html#lastpost

网友:
维修靠的是经验,要自己摸索,别人给的知识不一定在你身上合适……多修几张显卡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