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51120发烫,无3V5V

楼主(2011-02-26):
       修一台dell1318的机子,进水的机子,进水不是很严重,处理下就好了,插电微短,待机0.12,摸主板各个地方,发现TPS51120发烫,之前修过好几例这样的问题,搞好的寥寥无几,修好的还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,没什么经验,换过俩个还是一样,看网上很多这样的饿例子。说EC有问题的,说LDO后极短路的,后极35V短路的,情况好多,就是没见那个仔细的写过这样的问题,说35V后极短路,我把35V电感翘起来,还是一样,说EC短路,下掉EC还是一样,说LDO 短路,根本查不到什么LDO在哪! 量电压,EN信号没过来,只有0。几V,我基准电压也没有,还有就是发现CMOS电池插在上面就 量了只有0.5V的电压,
此电压到南桥,经过一个排阻到EC 大家说TPS51120发烫和开启信号没过来有没有关系呢?会不会和这个RTCRST有关呢,EC或者南桥坏了?还有别的地方会导致TPS51120发烫呢!之前一台华硕的机子就是不过好像是TPS51020发烫,动过bios,动过EC,最后莫名其妙的好了,很郁闷,自己修好了,不知道怎么修好的,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就是LDO3v短路,不是MOS电池接上只有0.5V了吗?南桥,IO

网友:
看不清图了,上面的图只看到:

网友:
查这个芯片的供电,5V 3V 的线性电压端或所连接的芯片,看有没有短路,这个芯片的5V线性电压端容易短路

网友:
看看芯片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TPS51120发烫应该是后级有短路

网友:
TPS51120有这个LDO 脚,到PDF或者图纸上查查。

网友:
是19或21脚有短路。楼主你自己不知道,又不用心查。
还说网上说的不清楚,难不成要别人说那一个元件,你直接换了,这样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