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10A 外接正常,屏有光但没有显示。重新换显卡故障一样

楼主(2011-02-26):
旭日410A 外接正常,屏有光但没有显示。重新换显卡故障一样,屏我已经试过,是好的。请路过的朋友指点下。

网友:
屏线呢?今天换过一台机器花屏的是屏线

网友:
遇到E390A 灯管亮 无字符,重做显卡无果,后来换屏线解决的

网友:
我现在也只有考虑屏线了,可没有换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老兄修的也是410A 吗?

网友:
你查下LCDVDD看有没呢电压

网友:
显卡,屏线,全要排除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都是显卡的通病,楼主重新换一个

网友:
屏供电有没有啊,没屏供电就是白屏了。先排除后再考虑显卡

网友:
屏是好的,显卡也换了,屏线也好的,接屏,有暗光。但没有显示。

网友:
我上次修过一个,是电压问题,3vlcd

网友:
找个屏试试   应该可以

网友:
论坛里有好多这样的资料 多去找找看 会有办法的

网友:
还是你显卡没有做好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的话可以查出来的  灰屏确实难搞

网友:
那就查一下显卡的供电看是否都全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老兄啊,我换了新显卡,故障还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查下给高压供电正常不,不正常飞一根线试下

网友:
  我遇到过  很多次 换了显卡 都还是灰屏的。 结果 还是显卡的问题 ?  你换的显卡是全新的?   410  是7300的显卡把。/ 这个显卡  植球的时候温度高了点时间长了就 很容易挂的  还有你确定旁边没掉东西把

网友:
你一上来就直接做显卡,有点牛 啊,好好检测下主板屏线接口周围的原件吧,不要外接正常就干显卡,做桥一般都是有很大把握才弄的,有风险的,这样问题越修越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