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5K2T 上点 无H_CPURST# 高手解答

楼主(2011-02-26):
索尼PCG-5K2T 上点 无H_CPURST#    CPU针脚C1位置 无复位电压 【前提板子上电压齐全。时钟OK】
南桥发出PLTRST#到2个地方
1,到北桥 经过电阻R73    测电阻2端无电压
2,到EC 经过 U12【TC7SH08FU】  测输入端:1·PIN  2·PIN 无电压 5·PIN有3VSUS  4·PIN有3.3V
按照以上测量怀疑南桥没有发出PLTRST# 更换南桥 得到以下数据
1,电阻R732端有2V
2,U12的1·PIN  2·PIN 有电压2V
3,CPU上一样复位电压 C1位置

麻烦高手给个办法!

网友:
顶下 断开R73 通往南桥的点是2V 断开U12通往南桥也是2V  南桥还是没有好 手上没有全新桥 拆机的没有保障!继续期待!

网友:
查南桥产生复位条件

网友:
那些条件 我有点迷茫

网友:
会不会是烂桥供电偏低

网友:
也有可能 等新板回来在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