欢迎大家讨论一下IBM机器的VTT_PWRGD信号?

楼主(2011-02-26):
之前看到很多贴子关于T4系列的CPU无电压的情况,供电芯片多数为3205的上图,

这个芯片的供电是22VCC(3。3)开启信号是18
VTT—PWRGD是14也是与U29 1845的第7脚相连,
在大家修到无CPU电压的时候,可能换掉电3205和1845的一些周边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,
但大多数能解决,。
但也有那种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CPU电的,也有些前辈写出了与PMH的R255和C325的频率振荡有关,或者是加焊北桥和换掉也有的可以解决,
在这里主要和大家讨论的是主题上的这个信号VTT_PWRGD这个信号?
为什么要讨论它呢,在看关于IBMT4系列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个VTT这个信号是出CPU供电电压以后有的电压,也有的人是说这个也是作为CPU电压产生的一个条件,到底哪个是比较正确的呢,还是这个信号根据机器根据机型来定呢,
在这里想请大家请教和讨论一下说出自己想法和思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