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S533-TM/S BIOSS问题

楼主(2011-02-27):
我刚刚下载了这个BIOSS,可是刷了不能开机,主板一会报内存,一会报CPU错,总之就是不稳定,但我刷回原来主板自带的BIOSS就没有问题,只是每次开机要启动还原卡,还有就是进BIOSS要密码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,郁闷

网友:
再换版本刷,怀疑你的BIOS程序不对,或者没有刷成功,验证过吗?

网友:
呵呵,刷的时候验证通过了的,我的编程器是威磊VP-480,一般不会出错,今天来了详细看了一下,是把BIOSS程序下载错了,我的主板是P5S533-TM/S  我下载成P5S533-TVM/S,因昨晚要得太急,下载的时候没有注意看,只看见前面几个字相同,就直接下载刷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5S533-TVM/S
楼主把这个BIOS能发给我 吗? 我正好在找  可找的都是文件错误 或已损坏  !如果能发给我那太感谢了!   344892999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