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4 开机不显

楼主(2011-02-27):
三星R464 开机不显,电流一会儿在0.34A左右,一会儿跳到0.97A,再按一下板子能达到1.67A,CPU工作条件都正常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
CPU工作条件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吧

网友:
打一下各总线的值,看哪里不正常

网友:
我想还是显卡的问题`

网友:
客户今天自己说是被摔过了

网友:
加焊一下北桥吧。。好多摔这的机器都是 北桥出问题的。。

网友:
你先接一个外接显示器看看,不行拆板丫GPU 先把板子拆下来然后接个显示器一只手压着GPU然后开机 看看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