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液晶540N黄灯不亮

楼主(2011-02-27):
三星液晶540N
通电蓝灯亮一会就灭,黄灯不亮,屏幕也没闪一下的情况,黑屏,查过灯管好的,高压板好的,电源路输出正常,断开高压部份,还是老现象,我想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,但不知从哪入手。(换驱动板解决)

网友:
LZ机子的故障现象是什么,是开机正常吗,只是屏不亮吗,是暗屏还是黑屏

网友:
要论坛里查一下,此类故障,用通用板测试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