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杂牌显示器BL电压从5V降为0维修

楼主(2011-02-27):
一杂牌显示器,电源灯亮,无显示,测试关机时bl电压为0,按下开关键后,电压为4.96V,三秒左右后变为0.09v,没接高压板,电源是外置的,也是好的,现在问题肯定在驱动板上,请问是什么问题,要怎么维修,请高手指教,

网友:
测驱动板的供电管或相关元件是否短路

网友:
找一个开机后才有的3。3V作为BL

网友:
开机才有的电压大概在哪,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,只有开机关机都有的电压,那样关机后屏还是亮的

网友:
找  1084  或者  1117   看看是否短路

网友:
修不好换驱动板都不好换,驱动板是2523的,屏是60针的接口,通用驱动板没有那种接口的,淘宝上只看到一家买2523的,要100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