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965P-DS3 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27):
技嘉 965P-DS3 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点亮,不过开机后半分钟左右就自动启动,不过重新启动后又开不了机点不亮了,是什么问题啊?要查那里啊????

网友:
首先要先排除散热问题,然后换个内存试试,最后再查供电,时钟,复位

网友:
CPU散热或者CPU座变形

网友:
时间上有规律吗?如果有排除散热问题,然后排除内存问题,如果没有规律,南桥

网友:
今天我已经从做了南桥,还是一样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

网友:
换I/O芯片,换32.768晶振,电容也换了,

网友:
可以先看看BIOS上的检测温度是否正常..

网友:
顶  顶  顶  赚分 努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