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会导致+B电压升高.

楼主(2011-02-27):
我修一台清华紫光的CRT显示器.指示灯亮黑屏.拆机测电压发现+B电压高,测行管和二次电源管都正常.断开二次电源管再测二次电压有200多伏.更换滤波电容故障依旧.对电源管理芯片UC3842进行更换后还是老样子.维修陷入困境.请各位同仁指教.

网友:
什么显示器?查二次电源的反馈电路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都断开的二次电源管,这个电压是没有经过二次电源管降压直接测量的.为什么变压器就输出这么高的电压,而别的电压都基本正常.'

网友:
按你所说的,你的显示器应该是双行管的,也就是扫描电路和高压电路是分开的,高压电路一般都是200V的电压直接供电的。所以这200V应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飞利浦降压型行电路, 行供电没经过降压就接过200V

网友:
看你的+B滤波电容耐压如在250v 那+B输出200v正常

网友:
指示灯都亮了, 电源部分就不用理他,还换什么电源芯片阿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输出是230多伏正常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的二次电源管事什么型号  要是P沟道场效应管   那200多V正常

网友:
不知道是什么显示器,你电路的结构也不说,我们只能猜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降压型二次电源的电压在200V基本正常,空载时还要高一点。但应该是稳定的。
查其它电路吧

网友:
同意4楼的说法,查其它电路吧,

网友:
此机保险处用灯管代替,开机可以看到灯炮一亮一灭.当断开+B电源时灯管就不亮.是不是高压包挂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种显示器是这种电路,二次电源用的是降压电路,一般的是升压,

网友:
看不懂  好像都很厉害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换个光电耦合器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