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学显卡半年经验,风枪加烙铁。附最新BIOS工具。

楼主(2011-02-27):
我刚到科技市场,发现周围专修显卡的没有,全是笔记本、主板、硬盘,大都是捎带修,只要不缺件不短路就直接干GPU,从来不用显卡测试软件,刷BIOS更别提了。
我新来而且技术全自学,硬干坑定死翘翘,只能避其锋芒先稳住脚,挂了个招牌“专修显卡”,半年了,还行。
修显卡的技术百分之八十都是咱论坛的高手指点的。
对付不显示的卡子我一般是:
1、看看缺件,电容一般没事,供电管和芯片可以凭经验弄个八九不离十,要是大量缺失电阻,而且手头没同型号的卡子,就放弃。
2、用手轻扳一下显卡上的电容等大件,用手划一下背面的小件,看有没有潜在的大哥。(活动的马上掉的件很让人上火)
3、量显存和GPU供电电压,正常继续往下修,不正常两管子有没有短路,管子没短,量显存和GPU供电电感,对地小于2放弃。大于2修供电。
4、GPU和显存、接口供电都正常的话直接直接加焊GPU。
我用的是安泰信850B,我的风枪头本是旋转风的,不好使,我把里面的固定和电风扇模样的东西给弄掉了,挺好使的,温度380,风速最大,旋转加热,因为芯片核心下面大多是地线,我一般是加热核心周围5分钟,成功率百分之80以上。小芯片的卡子风枪头几乎全部覆盖,直接加热至能用镊子触动。小心触切记。
对付花屏,如果小花,在不缺件的情况下,我就直接加焊GPU
如果大花我就刷BIOS,降频,不行再加焊GPU。
还有我感觉平时维修过程中,显存好像不太容易空焊和虚焊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
我也不会专业术语,太通俗的地方请指教。

A卡BIOS刷新和频率更改

n卡BIOS刷新和频率更改

网友(点评):
我现在不做修理了,我现在忙搞加工,建议你用AT8205或者8300大风头。或者科力龙大炉子,预热台这些!GDDR2,GDDR3 ,GDDR4,GDDR5颗粒的CK模具!这个搞显示卡的颗粒速度飞快。全套GPU钢网或者植球台,印刷台。

网友(点评):
准备点公版PCB放起。有的坏显卡PCB坏或者PCB烧烂的需要换PCB,

网友:
可以 你专修显卡能挣出吃来 厉害

网友:
终于有专业的出来总结了

网友:
不错啊    光大道理不行  还这样说实际的好啊

网友:
对地小于2放弃。大于2修供电,楼主能解释一下吗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个菜鸟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 有自己一点看法 我在测量GPU主供电对地阻止的时候高端阻止的时候大多一般为2欧姆以上 蜂鸣档发出蜂鸣声

网友:
降频?怎么弄啊,,还有你们刷BIOS用什么刷,请楼主帮帮

网友:
楼主是在一二线城市修吧

网友:
回复 凤舞九天。 的帖子

干什么都能挣出吃来,看你投入多少精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论坛搜一下,N卡和A卡都有相应软件。至于说明自己翻译研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济南应该算2.5线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供电场管正常的话,对地电感小于2,一般是GPU短路。
我不是专家,说的也不是很准确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就是针对目前中低端的卡而言,也不是十分准确。对于高端的卡来讲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而且N卡热量大,容易脱焊,A卡就不太一样,不能随便干核心。

网友:
不用BGA呀 强人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问楼主一个问题,实际维修中BIOS自然损坏的多吗?大约有多少比例?

网友:
我是说降频怎么弄,还有刷BIOS有几种方法,楼主好像答非所问了吧

网友:
谁能给讲解下自学显卡维修的经历或介绍几本好书

网友:
我记得别的朋友说过七.彩.虹的卡,只要是花屏,十有八九显存虚焊。

也从您这里得到了另外的常识 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极少,我就碰到两个,有一些可能是我的技术不够好被埋没了。
我一般都是档2B和EB时才去刷bios,不过一般加焊就OK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和我的体会是一样的,我修显卡不多,前后可能就一二百片,从没有修过要刷BIOS的,不过你是大哥级的,不能相提并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要的是具体操作步骤还是软件?
现在的BIOS,都是直接可以用软件读写的,N用NVFLASH,A用ATIFLASH,

网友:
那楼主可以帮忙传一下吗?,我邮箱727217713@qq.com

网友:
我以为是用的编程器呢,先谢谢啦,

网友:
NVFLASH
win下刷很简单 还有改bios的软件 我修了好几个 网吧的6600 128的 改bios 开机显示 256 要是在配合驱动 改改 那就是 山寨假卡了
如果bios改错了 刷错了 弄个pci的显卡进win下 在刷

网友:
谁修都是那样修啊看电容 查短路 BGA

网友:
郁闷 我就没碰到一个显卡是假焊的
前天还有张卡 花 我拖焊一下显存 结果不显了

网友:
谢楼主,好经验就要共享,这样才能共同进步

网友:
江江科技
的帖子
给你发了N卡和A卡的刷新工具,注意查收。

网友:
把自己维修过程中的一下小窍门总结一下,互相学习,共同进步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学习一下 楼主不错好人那

网友:
谢谢!很好 的经验总结哈!

网友:
gj7938
的帖子
基地的显卡维修精解不错

网友:
其实我也不太会修显卡,没事就来论坛转转。

网友:
lz牛啊,显卡我们这里很少人去维修

网友:
专修显卡,很有门道

网友:
哦,不错,借用了

网友:
刷BLOS是用编程器还是软件

网友:
软件的话请楼主帮忙传到邮箱好吗,谢了
617452062@qq.com

网友:
楼主可以加我QQ吗,有事可以请教一下15603811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,谢谢楼主了

网友:
向你学习,请教一个问题。请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?
红线标处小电容供电11V多,下的大电容没有供电、IR5电感也没有供电时怎么回事?请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