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液晶显示器 打开能亮二秒 马上黑屏

楼主(2011-02-27):
lenovo液晶显示器  打开能亮二秒 马上黑屏   但是好像能看到阴影,亮的时候能听到吱吱声   黑屏时就没有这个声音,单插下面的灯管亮一下  没有声音,,单插上面的灯管不亮有声音    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   在线等呀

网友:
灯光  有问题  或者是灯管接头的线 虚焊了 注意检查

网友:
分析的也对 感觉上面的灯管没有亮  下面的亮了一下

网友:
   灯管有问题,换灯管

网友:
刚刚修好了   竟然是虚焊  补焊就好了

网友:
是不是通病呢?

网友:
联想19宽屏的通病。。。

网友:
好了就行

网友:
我这台是  17寸的标屏   用外接12V供电的那种

网友:
好了就行,学习

网友:
不错是个经验,学习了。

网友:
灯管老化 或者接头绝缘不行了

网友:
吱吱声是在漏电,拆开吧。。拆开说,这东西不能猜的,,

网友:
通病呀很多时汗汗就好

网友:
高压包虚焊了或者灯管虚焊

网友:
联想的显示器通病很多

网友(2012-01-31):
嗯不是  是高压包加焊了

网友:
灯管或者电源板有问题。或者灯管线虚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