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10通病分享

楼主(2011-02-27):
接一旭日410M机子,故障为暗屏,二话不说拆屏点灯管是好的,测高压保险好的,再测上屏接高压板的电压,3.2信号正常,19V供电没有,问题出在主板,拆了大半天机子露出了裸板,发现在屏现右边一六脚管子一边有19V另一边四脚没电压,刚好这四脚连高压的19V,找一废板拆了一管子补上去电压出来了,当然屏也亮了,后来发现有同行也修到过这样的现象,也算一通病吧,这也告诉我们暗屏一盘有四种原因,一灯管二屏线三高压四就是主板了。

网友:
难道说修个故障就是通病了 ?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误会了,你没看我写的?“后来发现有同行也修到过这样的现象”

网友:
楼主说的对啊,屏暗就这四个原因:一灯管二屏线三高压四就是主板了,支持楼主

网友:
这个不能算是通病吧,

网友:
不觉得是通病 我还没有遇到过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,我个人觉得这个很不算通病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分享  哈哈!今天也遇到这个机子了

网友:
学习了.谢谢楼主

xt4eyq -4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一两个不足说明是通病了,楼主思路还挺好的

网友:
直接接通就行了

网友:
都坏一个地方我认为就是通病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我也遇到过一次

网友:
很简单的 维修,不算什么通病

网友:
灯管你怎么测试是正常的?

网友:
不管是不是通病,能这样分享出来就是好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