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92W开机电源灯亮下即灭

楼主(2011-02-27):
接一台明基FP92W宽屏显示器,按开机键,电源灯亮一下即灭,拆机,去除按键板,用镊子短路开关接口,还是亮一下即灭,排除开关键短路,应为电源板短路了,拆下电源高压一体板,仔细观察,发现15V处有两个电容有轻微的鼓包,不仔细看不出来,更换这两个电容,开机再试,正常了,但是开机瞬间会有一声“啪”声,怀疑高压包有虚焊,再次补焊所有的高压部分,再次通电,故障排除,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,但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,但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,本电源板产生5V/15V,在5V处有电感,15V处无电感,为什么会没有电感呢?

网友:
换是我觉得没有电感很正常 ,哈哈

网友:
只要电压正常就可以了,不一定要电感啊。

网友:
明基通病来的。

网友:
把电源高压一体版上的35V/470UF,16V/1000VF电容全部换掉

网友:
偷工减料所致,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

网友:
明基 高压包就爱虚焊

网友(2014-11-18):
换电容 或者按键

网友:
高压包虚焊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