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经常死机怎么回事呢

楼主(2011-02-27):
症状一:有的时候启动好机器,不进滚动条。症状二:有的进滚动条死机,有时候进界面后放一首歌或二首歌就死机,症状三:就算启动好了。启动系统也很慢很慢。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呢。求指教

网友:
重点查硬盘和内存,再看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

网友:
用排除法   一个一个测试

网友:
如果外观没有问题(比如电容鼓包),而且开机正常,百分之九十都是温度过高

网友:
有说什么笔记还是台式的吗,电容鼓包,假如是说笔记呢?

网友:
看下你的串口线有没有插好

网友:
感觉是硬盘有问题、

网友:
是啥子电脑哦  麻烦楼主说清楚

网友:
··排除法··一个一个的换··仔细点·

网友:
感觉是硬盘有坏道了,测下吧

网友:
  排除法   最好···

网友:
硬盘问题,重新换一个试试吧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了
多半是这样的

网友:
硬盘的问题吧    LZ查了没有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台式机的

网友:
硬盘问题可能性大。
同时检查一下BIOS设置,是否将CPU 的CACHE关掉了。

网友:
  楼主先软件在硬件吧。

  重做个系统看能不能解决,在查硬件。

网友:
啥杀毒软件,重装系统吧。CPU盖子上涂抹硅脂合适吗?

再就是各位老师讲的排除法

网友:
多半是硬盘坏掉  进系统碟  用MHDD扫描下坏道

网友:
没有准确的回答,可悲

网友(点评):
你来给我准确的回答撒

网友:
在滚动条处进不了系统,排除硬盘等问题,笔记本的一般是北桥空焊了

网友:
你具体的换了什么,先简后难。
排除软件,硬件的维修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啊
  硬盘有坏道的话也会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