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U问题

楼主(2011-02-27):
经常听到说刷MCU,这个MCU是用什么软件和烧录工具。还有就是有什么软件可以把通用板或其他板的程序读出来的软件,对烧录工具有什么要求,     可以把你们的烧录软件上个图吗     谢谢了

网友:
MCU刷写是用编程器刷,MCU是显示器的程序,假如说显示器花屏,那么有可能是MCU程序问题,如果不是MCU程序的话,那么就换驱动板?

网友:
MCU有多种芯片,不同的芯片用不同的程序刷,要看你用的是哪一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想知道刷MCU是不是用刷BIOS的烧录器,软件也是吗  我以前用这个刷过,刷一个坏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不同的MCU对应不同的方式来刷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不能举个例(三星),怎么刷,用什么软件。最好可以上个图   谢谢了

网友:
如果所有MCU程序都能刷的话,那要买好多个编程器了,一般都买通用板的编程器用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问题是怎么刷,我用刷BIOS的烧录器试过,不行    你那是用多功能编程器像刷通用板一样刷吗

网友:
观望学习中~~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