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INON短路,,,,

楼主(2011-02-27):
[qq] [/qq]   请问这个东西断路怎么查啊,阻值是8, 可以烧下不,原来的电压是多少呀

网友(点评):
图纸 板号 发上来,给大家分析一下

网友:
mainon 通常由ec发出,你把ec此脚割线或者翘起,看还短不短路?接下来就好判断了

网友:
一般待机正常的话EC应该没有问题!可以加电烧  最高不要超过3.5V

网友:
用3.5V能烧出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