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牛B花屏机器 高手进

楼主(2011-02-27):
显卡换过 。显存做过。屏也换过。。系统也换过。。。。。  屏幕上就是有两排虚点  求高手指教

网友:
显存换了试试  可能有个显存坏了

网友:
两排虚点?  没看见没办法判定

网友:
两排  ?    你的屏g了?

网友:
    外接正常么
‘     内存换一下。    SONY的板子 不好做BGA 哦 。   是不是板子边型拉

网友:
是不是做桥的时候碰到什么电阻什么的了。仔细看看有没掉料。。。

网友:
屏没问题吗

网友:
既然能想的都想了,就只剩下一种可能,显存到显卡间有开路,可能是板层间断线。可以用MATS跑下显存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