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400开机即掉

楼主(2011-02-27):
待机0。02,开机各电压都有,就差一个子2。5内存的电压,开机掉电,不太清楚这机器的士2。5V电路,哪个是电源芯都不知道,谁有图纸

网友:
QQ312374634,有的麻烦传一个

网友:
这种问题没有图纸的情况下,跑线路也能跑过去啊

网友:
QQ312374634,有的麻烦传一

网友:
跑一下电路嘛,一支放在电感上,另一支去芯片上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