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2-27):
昂迪NC68S-L主板,开机走完自检,开机画面显1秒钟左右,自动掉电,上假负载不会掉,老师们说说什么办。IO我换了。
掉电

网友:
看温度啊、、

网友:
CPU如果换了还是不行 就直接把CPU电源管理IC换掉。

网友:
过热保护?

网友:
我修过 是 桥虚焊!!!!!!!!!!!!

网友:
桥虚焊比较多见,加焊看看

网友:
遇到过就是桥虚焊

网友:
到LOGO界面1.2秒就关机

网友:
重新写个BIOS 有可能是这样的

网友:
看一下 是主板保护 还是电源保护。 住吧保护的话 可能缺少供电。还有别忘检查一下跳冒 是否条反!

网友:
加焊桥好了

网友:
原来是桥的问题,学习了

网友:
看来桥还是很多问题的

网友:
好样的。
学习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温度,硬盘,bios,电源,桥很少.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的问题。。。。。我上次修好一个技嘉的主板也是同样故障。。。但是客户过了两个月都不来拿,可能是搞烦了,买新的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桥的问题真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