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 镭风9550 CF白金版 128M测试结果出来了

楼主(2011-02-27):
R3MEMID version 1.13, (c)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, 2004
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.\R3MEMID.LOG ...
Reference data file (RDF) loading disabled ...
TEST RESULT SUMMARY:
====================
RV350/M10 (0x4153) detected.
128M video memory.
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.
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...
[1  ] Fi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B001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7 18 20 21 23
[2  ] Data line toggle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3  ] RW column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4  ] RW page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5  ] RW channel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6  ] Data 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B006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
[7  ] Macro + Micro8x2 tiling 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8  ] Macro + Micro4x4 tiling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9  ] Byte swap macro+micro8x2 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C018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
[10 ] Byte swap macro+micro4x4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C021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
[11 ] Marco+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12 ] Macro+Micro4x4 alignment 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13 ] Movblit, 4 align,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TR055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3A.13 not found
[14 ] HOST_DATA/<f,b>/M2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TR014
   640 x  48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1A.14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2A.14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3A.14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PASSED
   800 x  60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1A.14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2A.14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3A.14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PASSED
  1024 x  768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1A.14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2A.14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3A.14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PASSED
[15 ] Line slopes/dir/P/sol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TR010
   640 x  48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1A.15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2A.15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3A.15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5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1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2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3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5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1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2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3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5A.15 not found
Failure detected.

网友:
一起分析一下吧

网友:
很简单啊,A通道16到23出错

网友:
这是怎么测得,用什么软件,自己可以下载吗?这是测什么的?请楼主帮忙,哈哈,我是菜菜

网友:
知道啊,主要是显存定位问题,哪个显存呢?

网友:
逆时针ABCD 0-31可能是背面 不放心的话 前后都加焊或重植吧

网友:
       9550一般就两个通道,A和B。应该是背面竖排上面一个。如果是TSOP显存,很容易判断定位,也很容易检查是显存还是核心的问题。

网友:
R3MEMID version 1.13, (c)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, 2004
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.\R3MEMID.LOG ...
Reference data file (RDF) loading disabled ...
TEST RESULT SUMMARY:
====================
RV350/M10 (0x4153) detected.
128M video memory.
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.
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...
[1  ] Fi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B001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6 17 18 20

[2  ] Data line toggle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3  ] RW column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4  ] RW page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5  ] RW channel (GU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6  ] Data mas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B006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

[7  ] Macro + Micro8x2 tiling 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8  ] Macro + Micro4x4 tiling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9  ] Byte swap macro+micro8x2 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C018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

[10 ] Byte swap macro+micro4x4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VC021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60 Hz): TEST FAILURE
    failing bit : 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

[11 ] Marco+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12 ] Macro+Micro4x4 alignment 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PASS
[13 ] Movblit, 4 align,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TR055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3A.13 not found
[14 ] HOST_DATA/<f,b>/M2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TR014
   640 x  48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1A.14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2A.14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3A.14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PASSED
   800 x  60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1A.14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2A.14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3A.14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PASSED
  1024 x  768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1A.14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2A.14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3A.14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PASSED
[15 ] Line slopes/dir/P/sol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FAIL
    Error ID G0TR010
   640 x  48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1A.15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2A.15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3A.15 not found
   640 x  48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55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1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2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3A.15 not found
   800 x  600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65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 8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1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5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2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16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3A.15 not found
  1024 x  768 - 32 bpp ( 75 Hz): TEST FAILURE
     error : R075A.15 not found
Failure detected.
根据楼上的说法换掉那颗显存,还是花,这是重新测试后的结果

网友:
测试结果完全一样,是显存不好用,还是别的么问题

网友:
        这种显存的引脚在外,短路数据位或控制位,人为制造故障(对照这种显存的脚位图)。再用软件检测一下看结果有无变化,就能判断出显存的排列。再量他们的对地电阻就知道是显存还是核心的问题了。
           顺便说一下,不必全面检测,15项全部测时间比较长,这个结果里6、9、10中只要测任意一个就行啦。

网友:
A通道的4颗显存全部换掉,结果还是完全一样

网友:
正好八位报错,难道是排阻出问题?

网友:
排阻也就管4位,而且量一下就知道好坏。8位都错,那就先查查LDM和UDM这两个控制信号

网友:
ldm udm这两个信号怎么查

网友:
这两个信号怎么查?

网友:
         对照这种TSOP显存的脚位图,LDM是0-7低位数据控制,第20脚,UDM是8-15高位控制,第47脚。所谓高位低位是针对芯片来讲的,一个显存16位数据位。量它们的对地阻值,和其他好的芯片对比。

网友:
9550测试方法,       输入 -nocfig 1 2 7   测这三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