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用2个小时后重启

楼主(2011-02-27):
一片七彩虹镭风X1650GT,GPU供电上管D级相连的16V680uf电容爆浆,更换后,可以正常运行游戏,但大约1小时后电脑重启。(确定显卡)

仔细检查,发现场管下方PCB已经起包,准备放弃了。

网友:
相邻有没更换

网友:
应该还有电容出问量,找到换之。

网友:
加焊GPU  虚汗了,

网友:
      加焊 不行就  重值  珠子··

网友:
检查你的显卡温度什么情况,是不是上升特别快,开机的时候用数字表测GPU供电电压是否平稳……

网友:
用驱动人生测一下温度在说嘛

网友:
旁边的场管也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