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18 点不亮

楼主(2011-02-27):
东芝M18,点不亮。手上没有可调电源,不知道电流跑多少。但是用万用表测,电压都有。看图测复位信号,都有。诊断卡跑00FF。郁闷啊!都说通病是加焊MAX1987,但是我加焊了,还是一样的,郁闷!请知道的指点下,谢谢了啊。。。。
通病
点不亮

网友:
不亮? 哪内存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CPURST正常不
这个信号很重要

网友:
M18电源接口容易虚

网友:
CPURST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