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网本无线网卡没有副天线(AUX)

楼主(2011-02-27):
一台上网本无线网卡只有一根天线,没有副天线,正常吗?此机子无线网卡驱动装不上,始终是一个感叹号。

网友:
一根是正常的。有些驱动不是很好找。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,可能要到官网上才能找到合适的。如果没有官网,就不好办了。有随机驱动光盘,但是没有光驱。对了,也许可以把光盘放到别的机子里面提取出来。

网友:
呵呵 不知道这机子没光驱还带个光盘干什么  也许如你所说。。

网友:
此上网本还有一个问题,触摸板击打键好用,左右按键却无效,这是什么毛病?

网友:
一根是正常的